三星X05花屏问题

楼主(2010-06-06):
一台三星X05机器,客户说花屏现象。接到手头上,心想花屏一般是显卡或集显问题。排除内存后,拆机原来是集显855GME,重做北桥后开机进系统没有问题,试机,一到屏保或待机长一点时间就花屏死机。再把北桥更换试机,故障一样。花了一天早间把BIOS刷了,重做CPU,还是解决不了。最后进PE看一下,进PE后就一直试机都没有问题,再进安全模式也一直没有问题。心想这故障有点像东芝M系列的一个通病,(东芝M系列花屏多数为CPU滤波大电容NEC OE128的问题).于是把所有330的滤波电容都换掉。唉,还是一样。正常模式进系统一会就花屏死机。进PE和安全模式没有问题。在这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没解决好吧··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会,换了北桥和显卡也没有搞定。。客户不修了,我也没有招了,,,,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LZ 这么麻烦的问题 正常思维 你可以 测量下内存的排阻  集显 要去内存容量做显存

网友:
楼主标示已解决!说一下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装个系统啊!

网友:
大电容换了吗?很多问题都这个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