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不触发

楼主(2010-06-06):
今天接一客户机子,说是不开机,接到手后点开机键无反应,拆下主板测主板触发条件,电池和跳帽电压正常,但开关针只有0.5V电压,PCI A14脚也只有0.54V电压,接着跑线,开关针直接进入FINTEK F71882FG的IO,PCI A14脚接旁边的一个MOS管的D极,而这个MOS管由一个型号为:up7706u8的八脚芯片控制。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该从哪入手呀?

网友:
奈何我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IO和那个八脚芯片,本想换掉它们试试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先查那个IO的资料了,机子一般很少同时出现两个问题的,可能是开机把那个PCI的拉低了,一个一个解决呗

网友:
是啊,我不知道该先换哪个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highlight-7392.html
这个链接里有图纸。UP7706应该是产生3VSB的,3VSB是否正常你得先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