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1B 奇怪故障,请高手进来指教

楼主(2010-06-06):
SONY老机,机身底部写的  型号:PCG-5B1P  ,屏左下角写的VGN-B88C。
客户拿来时是不亮,充电器是好的,听同行讲把BIOS电池取下,过几分钟
再装上即可,果然OK。过了十天左右客户又回来了,还是不亮,再次取下
BIOS电池,重装上后又OK。   又请教市场中另一同行,说这机子时钟芯片
不良,修的话风险太大,只能把BIOS电池取下不用。
但这样交给客户,肯定不妥,所以发帖请高手指教是否有其它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吧  ec和南桥的rtc电路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放电好了可能是有什么原因造成保护了.SONY的机子好多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