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坏,显卡花屏!

楼主(2010-06-06):
只是花屏,有色块,其余显示都正常,请问最有可能是哪出的问题。
显卡

网友:
换内存试试 再不行 就测量VGA对地阻值

网友:
基本没救了

网友A:
大哥,只是花屏,真的没救了么?

网友B: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当时上网没,因素很多,你也没说清楚

网友A:
天煜科技大哥,怎样测量VGA的对地阻值,这块主板没集成显卡,你说的是显卡的VGA接口吗?我百度了一下,说是要测量VGA的5条线,请问触点该放在哪,这5条线的正常阻值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A:
台式机 客户拿来的 说当时没有开机 只是插着电源 打完雷之后再启动就点不着了 主板点不着 主板电源灯也不亮 已查过 主机电源没有问题 显卡显示时有有色块

网友:
用打阻值卡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
台式机的话,就换一个,笔记本的就修

网友A:
@@已经被老板换掉了。。

网友:
打VGA3G色的阻值基本没用,因为3基色有问题基本上都是整个画面的底色都是一种鲜艳的颜色。排除内存的话,个人觉得是可以量量显卡的一些电压,然后可以换个显卡

网友:
先换内存要不行,再测量VGA的5条线,如不行那就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