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同行借鉴的一次维修

楼主(2010-06-06):
      检修单位一台电脑,故障为10-20分钟自动关机。经查ATX-230SD电源的功率因数电感线圈严重发热,仔细观察线圈局部已烧毁。该线圈绕在一个磁环上,找来同规格的漆包线,按照原来绕法重新绕制。顺便说一句,绕法、圈数、漆包线规格绝对和原线圈一样。焊好开机,进入系统正常,满心欢喜,可是一摸电感线圈还是烫手。检查电源其它元件,没有发现异常,无奈只好换一个新电源。不久单位又一台电脑坏了,一看电源也是ATX-230SD,没有毛病。将其电感线圈对调,前面的电源工作正常,自己绕制的电感仍旧发热。于是怀疑发热的磁环在高温状态下性能、材质发生了改变。将漆包线拆下,绕在不发热的磁环上,电感温度正常,电源工作几个月,一直正常。在此请同行们检修时注意此类问题。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磁环是不是在高温下烧制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网友:
不懂,,电感都发热,那要不就是焊接部良,要么电流过大,

网友:
可能是磁环的材料不同

网友:
退磁了了!

网友:
磁环材料有问题了.

网友:
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没做好绝缘措施。
磁环的材料是导电的。可刮开外面的绝缘层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如果磁环外面的绝缘层没有做好,会导致磁芯外露。绕制时多半会造成绝缘铜线外层被刮破。虽然磁环有电阻率,不至于导致直接的短路,但加电时还是会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好像还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材料缺陷,可能在制造时就有了,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

网友:
8#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不个是主板,就只是烧了电感,换了就好,用同一磁环重绕就不行,我想应该是高温后磁通量有变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