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NC6000故障 开机几分钟花屏

楼主(2010-06-06):
我想 问一下  大概是那个地方出了 问题  谢谢

网友:
你外接式花吗

网友:
外接 我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花   应该是机器的,某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U试下看看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线 屏

网友:
先换U试试吧

网友:
稳定的做法还是重做显卡。
加铜片,风扇改常转。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重新做一下效果比较好。

网友:
五楼的朋友,外接也花跟屏及屏线有关系吗?如果花屏不死机的话。显存虚焊的可能性大一些。反之显卡虚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
换个好的内存试试先

网友:
显卡跟显存加焊看看

网友:
独立9700或者9600的显卡  显卡脱焊了

网友:
通病啊, 显存问题。。。

网友:
重新 做显卡

网友:
显存》显卡,问题遇到过一次,重新吹下显存,不行再弄显卡,很明显

网友:
显存的概率低,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通病啊

网友:
显卡啊,不好做这个机器,很容易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