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原创维修心得,思路总结,并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06):
同行机飞利浦22",故障现象为开机电源灯亮,无背光(即灯管不亮),  处理:目测法电源高压一体板无变色,虚焊元件。电阻测量法测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管子,电容,保险,高压包均正常。探温法上电后各管子温度无异常发烫。电压测量法测驱动板红线+5V,王线DIM(2.2V)正常,但绿线ON/OFF无电压,走线路查出一管子坏(图红圈处),换后故障排除(电容容量小了点,顺手换了),开机,待机均正常。思路:电源灯亮,开关电源应是正常。先看无虚焊元件(主要是管子,高压包,线圈)后,电阻档测量高压部分主要元件无开路,短路。电压档测量入高压部分保险处电压正常,想到可能是驱动板故障,经查绿线ON/OFF无电压,绿线连一管子,管子起到开关/截止作用来点亮/停止灯管电路的工作,细查管子坏,旁边电容容量小了点,是顺手换的(应无故障)。

网友:
为什么我这台电脑关机了,用其它电脑上网就看不到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