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不通电 维修-----结果是内层短路!!

楼主(2010-06-06):
现象:主板的6257芯片烧坏,6257边上的三极管烧坏  没有输出19V的待机电压
    接到已经是拆到裸板了,不通电,到各个电压芯片的19V都没有,目检发现6257芯片和他边上的一个三极管都烧了(这个芯片在此机种上用作好像是电池充放电芯片,因没找到线路图也不知道这么走线),不用考虑其他的,肯定先换烧掉的,在量有没有短路的, 换到好的之后,量了其他的都没有短路,插上电源待机0.02,说实话以前都没有修过此类的板,量发现19V还是没有出来,搞了大半天都没有找到可靠的原因,后面就量他边上的电容,发现这个零件的21和22脚之间的一个电容只有3欧的主抗(但对地不短),原以为问题就在这里,结果查了大半天都没结果,逼不得已就下载了个6257的零件承认说,一查发现21和22脚之间还并联了个2欧的电阻,手上有没此零件的板也不知道好坏,就放在那里放了一天,第二天接着搞了下,一量发现那个19V 对地短路了,在量了下其他的脚发现16脚也对地短路,确定是短路后,用手轻轻按了下6257芯片处(6257已经拆下了的)又不短了,怀疑是主板内层有问题了。
   但还是不甘心,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修他,由于不短我又把零件上上去,确认这几只脚没有短路后 插点,结果一下芯片就烧了,这些我真的是死心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PCB内层短路,用电击法试试,不过有风险,操作顺谨慎

网友:
夹层短路 断路 我还真没碰到呢

网友:
夹层短路都被你发现 果真猛人也 我到现在都没见过 除非是炸飞那种

网友:
修到这种程度   结果真是急人呀   白费劲了

网友:
PCB内层短路的生产坏机的多。但这种RMA机倒是少的很啊

网友:
前不久也是修了一台IBM的机器(别人修过的)电源口夹层短路造成电源口打火用刀片挖了好久才修好

网友:
请教:机器原来不是好的吗?为什么使用过程中夹层会短路呢?想不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