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

楼主(2010-06-06):
开机板上灯全闪,闪几下就掉电,,显卡搞了,北桥搞了。。。。。。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一下CPU座呢。如果你的机器是AMD的机器的话。

网友:
好多是CPU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一台,来的时候是按开机键三个灯齐闪,几秒钟后掉电。我加焊了CPU座,跑马灯跑D4,D7。更换CPU座后就再也不跑马了。

网友(2010-08-14):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有没有弄好的呀!

网友:
加焊一下MAX1987就OK了

网友(2010-12-21):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机器
不过刚开始来时换coms电池的
然后刚开始是老板拆的
然后电池换上去装机一上电就发觉掉电了
大概到了1.3A就掉下来了
我想应该是桥虚焊吧

关注中。。。。。。。。。

网友:
加焊下吧,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这台机修好了
是因为北桥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