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看不见windows滚动条

楼主(2010-06-06):
我有一块板子是MS-7267的 毛病是做完系统看不见滚动条,我把他的声卡网卡都打下来了 但是还是不好使 BIOS也刷了 毛病还是依旧 I/O也换过了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Windows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A:
不是软件出问题了吧,做系统试试吧

网友:
你应先排除软件故障 是不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