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17不开机

楼主(2010-06-06):
一台杂牌的17液晶,不开机 测量后 板上有12V 5V 3.3 V 开关脚上没有电压 。现在应该查哪啊 、??求助各位大侠帮忙。
不开机

网友:
指示灯有没有,按键是不是好的,驱动板有没有5V和3.3V供电

网友:
查一下 看按键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你测量下按键的阻值:把万用表拔到电阻档,按下按键帽,测阻值是否为0,如果不为0或数值不稳,哪就要换到按键了。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我昨天维修一台19的杂牌显示器,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的,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应该就是以上楼说的 按键问题 ,因为我们都碰到很多因为按键漏电引起的不开机,,,楼主 细心检查一下啊

网友:
结果出来了 ,昨天我用通用的按键板试了都不行 。感觉像是主芯片坏了。哎呀 不行就换版了。

网友:
晕,那可能是主芯片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