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1分钟左右,键盘鼠标失灵

楼主(2010-06-06):
进系统一分钟左右 键盘鼠标失灵,,也不是死机,只是键盘鼠标不管事,  请教高手。。。

网友:
先拆掉PS2接口排容,检查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之前有遇到PS/2供电跑钱帽故障无法进系统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
检查下电容有没有鼓包,打下PS/2 的对地阻值。如都正常,更换IO 试试

网友:
在CMOS里面会不会停止反应,否则查时钟

网友:
先打一下PS2口的对地阻止看是不是数据线上电容坏了可以把去掉不要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在COMS下面正常,进去系统 玩半分钟左右键盘鼠标失灵,我仔细看了一下IO,第60脚的脚盘没有了,那一脚空着呢、  是不是第60脚脚盘的问题??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系统问题吧,看看进入bios一分钟后是不是也失灵啊,如果那里面没事可能就是系统问题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系统没问题, 没装系统之前是这毛病,现在装完系统还是这样!!

网友:
有病毒,装系统。

网友:
如果是AMD的板还要考虑桥空焊吧,个人臆想。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查线路是进I/O和南桥。I/O嫌疑大

网友:
公司最近有两台电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买了两条ps/2转USB的线,当USB用就正常了,也懒的去搞了。

网友:
嗯 这样的故障 有点点麻烦 如果打接口的阻值都正常 那换IO看看 不行就像楼上说的方法处理得了!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现象一般来说是IO的问题。是不是第60脚脚盘的问题?那要看IO是什么型号,查其PDF资料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