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液晶显示器开机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我的三星153v的显示器以前突然黑屏换了个高压板好了用了一年现在开机屏幕一闪一闪的要持续十分钟左右才能正常。请搞手给我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该换哪一块的配件什么型号的,修的方法简单一点才好。因为我不懂。

网友:
12V 供电正常不? 外接灯管是过不?
滤波电容 高压线圈 高压开关管!
晕了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给你做诊断啊?

网友:
你说这些我都不懂,我想问是不是高压板这块又坏了。要是的话我就换块板子算了。

网友:
是热机时开机不会闪烁的。

网友(点评):
我的三星153V只是开冷机的时候会闪几分钟,然后就正常了。一年前是正常用这的时候闪闪就黑屏换了个高压板好了。这次是不是启动方面的什么东东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17寸液晶杂牌的,屏幕亮机后3秒左右自然会黑屏,重开依旧,不知是什么问题?有达人知道吗

网友:
外接主机      开机3秒 黑屏   先换灯管   高压板  驱动板   电源板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是等于把整个机子换完了

网友:
也就是开的时候闪闪过了就正常了

网友:
可以这样分析:
显示器插上电,开机,电源输出12V给高压板工作和5V送给驱动板工作,高压板在正常的工作电压下,进行待机等待驱动板的信号(没有信号黑屏),驱动板5v经三极管转换3.3v给主芯片工作,主芯片一工作,读取MCU的程序无误,发出信号给高压板。高压板主芯片接到信号分批处理,向高压电路发出信号,使高压电路起振,推动经高压包升压向灯管输出高电压;另外监测电路要回收高压电路的信息,一旦高压发生过流过压现象,高压板主芯片马上停止给高压电路信号,进行保护,(这时显示器黑屏)。
显示器发生屏幕一闪一闪的,偶尔闪几下,一般是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电容失效。灯管引线过流烧断,灯管老化;高压板的主芯片性能不好,高压包内部有短路;高压包的推动三极管发热造成性能下降。当能驱动板不好也会造成这样问题,需要用板子来套,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电源板的问题的话我这个三星153V用什么样的电源板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我看还是送修吧,自己不会弄到时候拆下来把屏也搞坏了就得不尝失了。15寸的有60、70这样的价格也可以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还黑就,直接换12V供电给高压板的电容25V470UF的,还有高压板上面二个25V220UF的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先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再换高压板,如果高压板和电源板连在一起的那种,就 需要改线了,有的电源板带不起来也会闪!

网友(点评):
改过的以前是一体的现在改了分开的,我想在换一个一体的电源板不知对于我这一个外行号换吗。

网友:
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DELL和LCD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源电容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还黑就,直接换12V供电给高压板的电容25V470UF的,还有高压板上面二个25V220UF的电容应该可以 ...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们!

网友:
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DELL和LCD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
引用 网友C:

DELL是一个牌子,国外很知名的牌子,LCD是液晶显示器的意思。

网友(2015-11-06):
都可能有问题,要用排除法,排除,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