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6-07):
来自: 安徽合肥 来自 安徽合肥
第一看看电视机是不是调到PAL-I制式了,正确的是PAL-D/K
第二是你插入AV信号,看看AV通道声音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是前级中放电路出问题了,不正常那就是功放以及转换电路问题,还有就是软件
第三是天线近来的电视信号经过高频头里面放大,混频,选频等处理输出AUDIO和VIDEO(一体化高频头,LCD电视现在都使用这样的头,以前老高频头输出的是CBVS信号即全电视信号)信号,分别送入声音转换电路以及功放,而视频的VIDEO送到转换电路在送进视频处理电路进行处理A/D转换后再进行转换成数据流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送入屏
在我们现在的LCD电视中,声音由高频头输出后进行转换电路(一般是4052 4053)有的还进行丽音处理,在这个丽音处理电路中,电路还是受MCU的I2C总线控制,如果总线出问题也会导致声音不正常
字打的太多了真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