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两个内存插槽其中一个不能用!

楼主(2010-06-06):
主板  NC51E 啥牌子的不知道!上面有两条内存插槽 靠近CPU插座的一个正常。靠外面的一个插上内存就报警!用打阻值卡检测  主供电 2.5V  时钟  一个是0.4  一个2.2  辅助电压 1.25 所有地址线对地阻值都一样 ! 和那条好的插槽数据一样 但是内存就是不工作!请各位老师 指点!

网友:
CPU没装好或者U座内存槽脏··

网友:
SPD电压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