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个联想y200 不触发

楼主(2010-06-06):
刚修个联想y200 不触发,客户说放在凳子上坐了一下,就不触发了,检测后,3v5v正常,3vsus 控制没有信号,97551 2脚在开机时有跳变,171脚没跳变,说明ec不正常,测EC 外围都OK,换了87541 还是一样,(这2个是可以互换的没有资料,换了好多了),查了资料后发现BIOS 也参与开机,测BIOS 21 22 24,只有24脚有跳变,说明可能BIOS资料有问题,手上没编程器转接座,找了个废板,发现跟BENQ S53 板子类同,就把S53 BIOS拆过去换上就OK了,装机测试OK,不忘测下,
1, 3VSUS在待机是是没有的
2,正常后bios 21 22 脚待机时有2V电压,原来没有,
3,BIOS 22脚 有低电平出来,24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现在开机显示BENQ ,客户说了,原来联想的,被修成明基的了,呵呵,开心的付钱走人

网友:
还有大家别忘了测PD6 啊,这个玩意坏了,会使ec得ACIN 信号不好,而且超容易坏,这个东东

网友:
那客户能接受奇怪了
  楼主附上BIOS芯片型号啊。。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好仿效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居然程序都可以通用

网友:
这样也行啊见识了呵呵

网友:
见识了 !嘿嘿!!!!!!!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