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06):
一块梅捷NF4主板 原问题是: 显卡不过,确定是显卡槽坏了 ,换完之后代码跑00-C1-C2-C3-CF,主板各项电压都正常,桥也加焊了 ,还是不行
显卡

网友:
跑码CF,刷过BIOS试了么。

网友:
单桥的吧 ,刷过BIOS 不行,就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确定显卡插槽焊接没有短路,查内存插槽时钟和系统总线

网友:
刷BIOS
查内存供电,时钟 ,SCL ,SDA
打一下内存AD线,可在装CPU和不装CPU两种情况下打一下,以判断U座是否空焊
重植桥
另外桥本体也有可能
郑重提醒LZ:本网站不提倡“跪求”,甚至有些反感这两个字
不就修一张板,也不至于跪吧
请以后注意

网友:
兄弟伙是内存不过吗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逸风
的帖子
恩 好的 就是比较着急啊

网友:
显卡槽 我换过两遍了 都是这样,主板确定是显卡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