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疑难问题

楼主(2010-06-06):
型号分别为L194WD(一台)  和LXM-WL19BH(两台)  ,现象是:开机后屏发红,换完灯管后,不红了,能正常点灯,顾客拿回去后,没用两天说屏亮一会就不亮了,关机再开,还能亮一会,我把电源板直接换掉,用的有三天又出现了屏亮一会就关的现象,现在是最多亮一分钟,不知为何,我现在这里有三台显示器,都是这毛病,哪位高手教教我,急啊,谢谢。

网友:
换的灯管有问题或灯管接头没有焊接好,还有可能驱动板和按键板也有故障

网友:
又或者灯管接头,高压板打火。

网友:
应该是你灯管没焊好吧。引起打火儿了吧。自己就没有换一遍试一下吗?

网友:
试着用别的好的灯管,看还是这样的不?

网友:
你换的灯管没有处理好吧,接头处不能接地啊   用外接灯管通电试试,观察各个灯管的亮度,另外检查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是否有波动不稳定,,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屏关了,电源灯还有亮吗。不要是按键坏了

网友:
那款修很多了 多数都是灯管问题
估计还是绝缘没做好!要不就是灯管质量有问题!

网友:
你换的灯管没有处理好吧

网友:
排除灯管问题,用通用高压板替代试试

网友:
先试灯管和高压板哪个坏再说吧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就是固定灯管的那个套我没用,导致灯管和光导板接触着了,都烫糊了,还有就是我的热缩管可能不是太耐高温,烂了,漏电,重新弄,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