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叫!!

楼主(2010-06-06):
今收到一本本,故障为开机就发出异响,且声音很大,其他什么都正常,能进系统,卸载声卡驱动后,依旧,重做系统依旧,于是又怀疑硬件问题,就拆换声卡及功放ic,最后还将喇叭换了还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空板加喇叭还叫吗

网友:
把外接都去掉试试

网友:
不会是键盘串键了吧,你拆掉键盘接USB键盘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三星的笔记本。可能把麦克风声音开到最大了。关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
裸机测试正常吗

网友:
键盘串键了吧

网友:
呵呵,把BIOS还原一下就可以了,要不就肯定是麦克风了,进系统关掉就行,接很多台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带喇叭开机就叫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都做过也不行,这个不是该原因

网友:
没有声卡还叫吗    还是你的外置喇叭没拔下来  硬挨是报警吧

网友:
没见过...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是开报警的,是北桥坏了,打内存线才测出的

网友:
先裸板试一下,确定是板问题还是外设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里面有哪些需要还原的吗?

网友:
真是什么怪问题都有,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

网友:
键盘连键或者话筒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