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最大能装多大硬盘

楼主(2010-06-06):
我手里有个IBM x31的本客户原来是120G  日立的盘。盘坏了,咔咔响,我就给客户买了块三星120G上去在bios能认就是引导不了,我又换了块日立的还是一样,我用我的旧盘40g和80G的都能用本子没问题,真是郁闷啊,IDE的盘很贵啊现在手里压了两块,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怎样解决这问题啊,难道就得用小的硬盘啊

网友:
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没事啊
就是大硬盘不行啊

网友:
各位高手,这种问题能解决吗,客户的机器原来是120G,现在就不认120G,怎么回事啊。

网友:
硬盘有没问题呀,一般都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X31 是DBM南桥,能认160G的硬盘呢,硬盘既然能检测到那么你就考虑考虑你的软件问题,比如主引导分区是否激活,系统你是怎么做的,无光驱,不要说你是在别的机器上做完拿回来再用

网友:
对啊
就是在别的机器做完了拿回来释放啊,我用40g释放就没问题 啊,120G新盘就不行啊,不在别的机器做怎么办,他不认U盘起都啊,

网友:
用USB光驱或网络做系统,这种也算比较基本的技术了
只要硬件本身是正常的,我还没遇到过不好装系统,我有一篮子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上高手能指点一二吗,他用USB外置光驱引导不了,论坛里有的说x31就是不认120g以上的硬盘,得刷bios,但是那有风险啊,

网友:
但是你现在能认到硬盘了啊,你不是说检测到了吗?

网友:
曾经遇到过类似楼主的一次,也是更换同样容量的硬盘后无法引导,是联想的老机器,可能是硬盘功耗的问题,最后记得是换了块日立的硬盘才行

网友:
是不是硬盘分区不对

网友:
按道理是可以用的多装几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和硬件没关系,个人觉得还是软件问题,分区未激活吧

网友:
大硬盘分一个区装系统,然后用PQ分区

网友:
你的 BIOS的 版本太低,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神州天运q540x能认320g的硬盘 但是装系统就是不行 可能是bios支持不是很完善吧

网友:
呵呵。能认的就是楼主做系统的方法不对。

网友:
我也感觉是分区不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