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不稳定的12V1A的电源,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06-06):
买二手WESTELL 327W无线路由器时配的电源,刚开始还可以用段时间,因为都是间歇性用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用的比较频繁,一天开机10多个小时,发现路由器经常断电重启,还以为是路由器有问题,但时买了两个这种路由器,另一个借别人用也是出现这种问题,有一天找东西时,刚好看到有个12V1.25A的电源,想试试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没想到还真是电源的问题,还以为是路由器发热引起的呢,后来买了个DADODO,顺便拿来测试了下,电压跳动很大,最低时低到2-3V了,现在把内部图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3842组成的开关电源,查一下稳压控制电路部分的元件.

网友:
检查光耦 431

网友:
电路工作在间歇振荡状态,检查电路反馈电路和带假负载试机看看。

网友:
把12V电容先换了,不行查431和3842的工作条件:
1脚COMP是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通常此脚与2脚之间接有反馈网络,以确定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响。
2脚FEED BACK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与内部误差放大器同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一般为+2.5V)进行比较,产生控制电压,控制脉冲的宽度。
3脚ISENSE是电流传感端。在外围电路中,在功率开关管(如VMOS管)的源极串接一个小阻值的取样电阻,将脉冲变压器的电流转换成电压,此电压送入3脚,控制脉宽。此外,当电源电压异常时,功率开关管的电流增大,当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1V时,UC3842就停止输出,有效地保护了功率开关管。
4脚RT/CT是定时端。锯齿波振荡器外接定时电容C和定时电阻R的公共端。
5脚GND是接地。
6脚OUT是输出端,此脚为图滕柱式输出,驱动能力是±lA。这种图腾柱结构对被驱动的功率管的关断有利,因为当三极管VTl截止时,VT2导通,为功率管关断时提供了低阻抗的反向抽取电流回路,加速功率管的关断。
7脚Vcc是电源。当供电电压低于 +16V时,UC3824不工作,此时耗电在1mA以下。输入电压可以通过一个大阻值电阻从高压降压获得。芯片工作后,输入电压可在+10~+30V之间波动,低于+10V停止工作。工作时耗电约为15mA,此电流可通过反馈电阻提供。
8脚VREF是基准电压输出,可输出精确的+5V基准电压,电流可达50mA。

网友:
不一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如果你确定是变压器的问题,我建议你把变压器换成低频变压器(火牛)哪种,哪就一定稳定.

网友:
把所有电容都换掉了,光耦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待机跟接负载是一样的,这个的431现在不敢换,因为另一个的431换了后没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把他傍边黄色的东东搞坏了。

网友:
另外K1637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的图上来看,UC3842的2脚直接接地了。那它怎么进行反馈控制呢?是不是在这个图中取消了反馈控制?

网友:
电路图是简化的,没有画全材料;431代换是有型号的,不同型号,三个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不是标着431的都可以代换吗?刚刚在线测了下3842,除了2跟5脚为0外,其他的数值都固定不了,变化很快。

网友:
刚刚又试了下被我换431换杯具了的那个电源,竟然有输出了,待机12.07V,用300mA的电流测试,一下就掉到7.5V了,接着慢慢升上去,现在已经升到11.6v了,还在继续升。

网友(点评):
继续升到多少,电压是不是也在升高

网友:
上次做的测试是升到12.03给我终止了,因为连续1分钟都是12.03,电流是设定好300mA的,这个是定死了的。

网友:
现在发现这个电源工作一会后才比较稳定点,刚接上电测试的话,把电流设置为300mA都会自己停止,设置为200mA后,电压会一下降到7点几V,然后再慢慢升到12V,运行几分钟后,设置为1A的电流也可以运行了,而且下降也不多。

网友:
我的变压器也爆了,从电脑电源12v拉一路,更稳定环保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 什么是 DADODO 》??  迷茫

网友:
楼上的,DADODO是PC串口电池容量检测器。
也可以测试电源的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