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CI-E 的显卡 用什么样的主板好些

楼主(2010-06-06):
修PCI-E 的显卡  用什么样的主板好些

网友:
我一直用磐正的754主板 感觉这么讲究似的

网友:
只要支持16X  好像没什么讲究似的 我用的磐正754  NF4芯片的 一直用这挺好的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昂达 NF4的主板

网友:
自已感觉可以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INTEL芯片组的,VIA的NV的有一些卡测不出来。

网友:
华硕的主板带AGP与PCI都有的那一块主板。蛮好的。

网友:
我有快精英915 DDR1+2AGP+PCIE+集成显卡  但是 修显卡不太好 经常卡码 掉电, 集成多的不一定好,我PCIe用磐正NF4 754的  AGP用华硕865pe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INTER主板最好  最好不要用NV芯片组的  因为测试有些N卡的时候测不准

网友:
我和8楼的观点一样,PCI-E 的显卡择主板,可能好多人都遇到过。不知其原因?

网友:
最好备用两片主板,维修的时候用INTEL测试过程中用ATI的,这样可以找出显卡的具体不良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