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不开机维修实例(纯原创,图文并茂,适合新手阅读)

楼主(2010-06-06):
接修联想c462a一台,不开机。接稳压电源,无待机电流。经查,主板开机按键Jp4接口的第9脚无正常的3。3V电压。(如图2)于是怀疑整机无待机电压。如图3所示。测R255上端无3.3V电压。如图4.该电压是由Pu7组成的待机电路产生的。查待机电路,Pu7的20脚19V正常。18脚Ldo5线性电源也正常。6脚shdn#为8.9V 正常。Mos管也正常。但是3脚和4脚无正常的高电平输入,实测0.28V。问题就出在这个控制信号了(mainpwon).没有这个信号,Pu7始终处于关闭状态。如图1.mainpwon是由Pu1B产生的。经查Pu1的8脚供电正常。6脚有3.3V输入。而5脚无电压输入。而Pr19的上端有19V,仔细观察该电阻下端开焊,补焊之后。5脚为8.9V,7脚有5V输出。这时Pu7正常工作,待机电流变为0.01A,3.3V和5V的待机电压也正常输出。将其他部件接好,开机正常点亮。收钱送客。将整机图纸顺便上传,跟大家一起探讨学习。分析不妥之处,请大家提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该故障适合新手分析待机电路。

LA-3781P IHLVX[C460A 旭日C462M].rar

网友(点评):
电阻开焊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进水把测试点烂光的倒很多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遇到这种问题不担心返修 即来钱又稳当  我遇到进水机器  就开关上拉电阻坏的  收300
客户一年多了一直没出现问题  居然还说我技术好

网友:
点火回路

网友:
有机子的电路图是好修一点。

网友:
LZ真是高手,分析的也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如图1.mainpwon是由Pu1B产生的
我对此表示怀疑,个人认为楼主对电路理解错误。MAINPOWN这个信号因该是在图纸的39页
PU3A产生的,而不是楼主认为的PU1B。PU1B的作用只是在其6脚高于5脚电压时将MAINPOWN和ACON这两个信号拉低而已。

网友:
回8楼,请注意一下你说的电路PU3是个温度监测电路。Ph1应为负温度系数的热敏元件,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2脚的电压高于3脚,输出低电平将mainpwon拉低,使待机电路不工作,整机掉电保护。

网友:
既然楼主认为该电路只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的话,那照楼主意思即便将PU3A去掉机器也是能正常工作的。那么楼主何不将PU3从电路板中拆掉一试便知

网友:
回8楼,请注意一下你说的电路PU3是个温度监测电路。Ph1应为负温度系数的热敏元件,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2脚的电压高于3脚,输出低电平将mainpwon拉低,使待机电路不工作,整机掉电保护。
我认为楼主对该电路的认识还是有一点偏差。当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几乎是没温度的,于是PU3输出高电平,VL通过PR38送出PAINPWON信号,当温度超出一定值的时候,PU3
翻转输出低电平,于是关闭MAINPWON,整机保护

网友:
如果按11楼的说法,该机加电后VL通过PR38拉高mainpwon,待机电路就应该能正常工作,跟其他电路无关系。为什么这个机器不能呢,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注意此处的这个Mainpwon是个线与信号。

网友:
好把,既然楼主认为是PUIB产生的,那么请问楼主PUIB是如何产生MAINPWON信号。请楼主说明产生的过程,而不是拉低的过程

网友:
如果按11楼的说法,该机加电后VL通过PR38拉高mainpwon,待机电路就应该能正常工作,跟其他电路无关系。为什么这个机器不能呢,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注意此处的这个Mainpwon是个线与信号。
这里我确实是有点错误,去掉PU3是能正常工作的,因该是去掉PR38和PU3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