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按键盘按键关机

楼主(2010-06-06):
TCL 怪病,打字或随便按几个按键就关机,直接掉电,有时开机要停一会按按键才掉电
以为是主板有地方虚焊,焊了南桥、北桥换了键盘芯片IT8512还是不行,现在发现把键盘拿起来按几下按键也掉电
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键盘芯片部分的问题,看看周边小元件正常否

网友:
不会是键盘傻了吧.

网友:
当然不是键盘的问题了,这种问题我第一次见到

网友:
应该是主板原件有虚焊的

网友:
把键盘拿起来按 按键也掉电哦

网友:
键盘坏了,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的问题了吧。。键粘着了吧!!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键盘也没进水,就算进水也不会一按按键就关机

网友:
古怪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期待楼主正解

网友:
怀疑键盘内部短路,可以用USB外置接口键盘试试,没有改善换键盘芯片

网友:
是不是志和代工的那款啊!芯片组是ATI的.如果是的话只有刷新BIOS了.

网友:
换个键盘或者USB键盘看一下。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说法,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楼主还是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行,外接键盘不掉电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就刷新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