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温度高,内存边的场管温度高

楼主(2010-06-06):
手上有块承启9LIF7主板,可点亮,用一会就会死机。用手摸下南桥温度很高,还有就是内存边上的场管温度也是很高的。但供电电压是正常的。求哪位大侠指点下如何维修。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一同求助。望热心高手出来解决问题。

网友:
845GV的板子
测一下1.5V电压是否无输出或者输出偏低,这个MOS管一般在第一个PCI和北桥之间
如果这个电压缺失
南桥就会发烫的

网友:
换桥旁mos管

网友:
桥坏了,就热。

网友:
把发烫的那个管子换下 实验下....

网友:
先确定场管的输出下级 是否有微短现象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类似故障 加焊北桥 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