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6-06):
一块杂牌C61的主板,CPU使用率一直是百分百,用着超卡,,能点亮,除主板以外所有东西都换过,桥加焊过,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求助大家

网友:
换系统,换CPU试试,AMD的CPU出怪问题的多。

网友:
除主板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换过,试过

网友:
把所有东西都换到别板子上,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换系统和CPU无果,不如换掉桥

网友:
我发现了一个在CPU作一边有个叫BD-AD 的好多脚的小芯片巨烫,会是他坏了吗

网友:
那个是RT9605查一下他外围的BST电路

网友:
潜水查下。。。。

网友:
8脚5V 2脚 16脚 9脚分别是BST测一下他们线路中的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我测了。。5V正常。2脚16脚和9脚分别连接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那样串联,这块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以后,风扇什么都还转的可正常,不会断电,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