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开机5秒自动关机.短接"绿""黑"正常输出.

楼主(2010-06-06):
长城电源开机5秒自动关机.但短接"绿""黑"又正常输出...这是什么问题?经测试开机时5V12V都有电压输出的....这样的现像因该检那里呢?会不会是12V的电路功率不足造成的保护?

网友:
先从简单的修:
1: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浆
2:看看有没有虚焊
这年头旧电源在我们这好的也就卖15块钱。难修就不要整了。留点时间去赚别的钱吧。

网友:
主板要确定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其它硬件都证常...如果不接光驱,硬盘时就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你说清楚点,是接上主板开机后5秒内断电,还是单独短接绿,地线5秒后就断电,才好确认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下降,着重检查电路保护部分。

网友:
负载能力不足。查一下负载电路

网友:
我也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在主板上5秒内断电。怎么回事?

网友:
对有疑难杂症的电源。。。。当废物处理。。花时间真的划不来

网友: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745-from-home.html
这个也是开几秒就会保护的

网友:
变压器次级滤波电容爆了,带不起负载所致,更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