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手帮助啊,我的高迪952挂掉了

楼主(2010-06-06):
在使用的过程中,烙铁头松动了,我把它扭紧,突然温度减半,可能时烙铁头接触不好,换了个别的烙铁插上结果没问题,在插上原来的烙铁结果故障依旧。温度还是减半。原本温度时350左右把。现在变成160左右。把烙铁拆出。装上去结果温度没有了。然后就在调机器上的温度按钮,好像一下转到了400多把。过了一会而。可能温度调过了。突然冒烟,马上把插头。过会儿插上发现。烙铁与热风枪不通电。把保险把出发现烧掉了。然后到5金店找了个10A的保险管。因为不知道原来的保险管大小是多少的。就随便拿个大功率的。装上后。刚开始都不行。后来拔出来在插上去,就风枪可以通电。但烙铁不可以通电。风枪的风速可以调节。但是温度也调不了。不知道那里的问题。然后把它拆出来发现变压器挺烫的。主板也没什么异常。把主板拆出来。发现一个三角芯片空焊。加锡后。装上。故障依旧。量得里面也没有什么元件被击穿。我只是稍微得测量了一下。因为不太懂热风枪里面的构造。不敢乱来啦。个人感觉可能会不会是里面有什么控制温度的芯片挂了。请求高手帮助,说说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三角的应该是单向可控硅。可能挂了。你换一个看看,我的就是这个容易坏,换了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侧过了所有的三角芯片,都没有被击穿啊。你所说的那个三角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sk系列的只要在电子配件店都有的只要是单向可控硅都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测试那个管啊。没有被击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