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不开机

楼主(2010-06-06):
拆机,发现这机子以前可能进过水,MAX1845附近有白色的腐蚀,清洗干净,还是不开机,测待机电流,有点偏大。正好,有两块能开机的板子,我对照量了一下电压,待机时,一个板有5V,3.3V,1.8v,无1.2V,另一块板,5V,3.3V,1.8V.1.2v都有输出,这两块板都能开机。修的这个板待机各电压也都有无1.2V。拆下MAX1845,发现四脚烧断开,以前就是这个问题,焊好后,还是不开机,这个4脚,好板上有15V的电压,修的这个板上没电压。换了块子也没电压,我就搞不懂这个电压是从哪出来的了,把MAX1845拆了,量电压,电流忽的蹭了上去,别的地方短路了。我晕,装上MAX1845也是智路。哎,是说不能下电源芯片量电压的,这好。我就郁闷了。我对照好板量的电压,修的这个板不知道哪短了,就是把这里解决了,不知道下面又该怎么弄?

网友:
拆下1845开机肯定短路啊,先查1845的上下场管,修好短路再修其他的

网友:
哥们,你惨了,拆电源芯片还上电,把1845连接的两组管子全部拆下,然后你再量电感应该还是短路的,你的南桥应该坏了,北桥坏没坏看你运气

网友:
加个电压在短路处烧,那个发烫就那个坏,这种方法修短路是最快的

网友:
如果说你拆了1845来通电量电压,那恭喜楼主,你可以换板了!你把1845控制的两组场管给直接接通了!后面不知道会烧多少东西咯!

网友:
吸取教训吧,想当初这样的问题我也干过呵呵

网友:
不能拆掉供电芯片通电的这是维修大忌啊

网友:
拆了通电,把他连接的MOS管直接连通了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