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6-06):
今天维修一块845主板,主板故障为,时上电时不上电,在维修的过程中,用风枪加热cpu周围,加上u主板就正常工作了,{主板表面无损伤。无腐蚀。无掉件}其他供电正常,但是不稳定。以前在论坛里看到,有讲述这种故障的问题,说这样的问题一般是I/O或晶振、最后南桥。我怕不稳定,又用风枪加固了下,,南桥,晶振,与I/O。。试了俩天。主板已经稳定,,但是一直不知道主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这样的故障有什么说法么?

网友:
其中贴片电容漏电,,更换OK

网友:
楼主能讲下为什么要用风枪吹CPU周围吧,总不能说接了板子就上风枪吹吧,总有个原因才去吹的

网友:
我也不知大为什么,因为在网上看到过这种帖子,所以加固看看,所以问问这个主板为什么修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