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216W是不是变压器坏了呀?

楼主(2010-06-06):
HP V216W是22寸的显示器。内置有音箱。开机一两秒左右就掉电了(有图像)。拆开后发现灯管接口处有一个接口的变压器有点变了。用其它的液晶屏试一下灯管还是一样说明灯管是没问题的,问题应该在高压管上还有微弱的打火现象。测得旁边的涤沦电容跟另外一边的电容一样。把变压器卸下了不知道该怎么量。也找不到代换的型号。请问大家这个变压器该怎么测呢?

网友:
换电容就好噻

网友:
两个一起换

网友:
再不好就改高压条。

网友:
把两个高压包拆下,对比低压侧阻值,高压侧阻值是不是一样,相差多少。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下高压包的,高压端的阻止 于哪个比较一下,,,,还不行的话用外接灯管 插上通电观察 各个灯管的亮度 是否一致

网友:
要确定高压包是不是有问题也不难呀,你可以把两个高压包对换一下试试就明白了呀。

网友:
高压包打火,也不一定是高压包坏啊。你可以先加一下焊看看啊。。

网友:
对换了。还是一样啊。就是高压板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