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90A系统时间问题.........

楼主(2010-06-06):
昭阳E390A每次开机系统时间都是显示上次关机的时间,看BIOS里的时间也不走,电池有电,系统也做了,BIOS里改了其它设置能保存住,哪位师傅修好过,请指点,谢谢

网友:
cmos电池和南桥间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或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如还不行,则是南桥问题。

网友:
是COMS电路问题吧。看看有什么坏的电阻 或者电容没

网友:
  查rtcvcc rtcrst 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正常 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机之后的vccrtc是否还有

网友:
时间保持不了 楼上说的都挺在理 的 楼主 你试试 应该就是这几方面的问题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COMS电池和南桥之间的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这问题没有遇到过,但是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为楼主说coms电池有电
二:即是没电,笔记本电池也会有电。
三:时间是上次关机的时间,并没有变成缺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