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在线试验

楼主(2010-06-06):
试验主板 MS-7309
              NV芯片组

试验目的:研究那些关键引脚会对VCOER造成影响

1:REF端:内部VID 数模转换电路的输出端
     正常情况下,该脚电压和VCORE一样。
    将其强制拉低到0V,6566立即关闭VCORE输出

2:VDIFF引脚:差分远端检测放大器
     正常情况下VDIFF脚电压1.4V,FB脚电压1.4V,REF电压1.4V,COMP电压1.4V;
     当断开VDIFF通往FB脚的电阻R11时:VCORE无输出
     VDIFF脚电压0V、FB脚电压5V、REF脚电压1.1V、COMP脚电压0.7V

3:COMP引脚: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
    同时断开C9、C3;或同时断开C9、R12。VCORE变为1.5V,主板不跑码。且PWM供电处有吱吱响声。单独断开R12,VCORE输出无异常

4:OFST脚
    断开其连接VCC5V的电阻R25,VCOR无异常

5:ISUM脚
    断开其连接到各相输出端的三个电阻R42、 R44、 R45,VCORE无异常

6:ICOMP脚
     断开其连接到ISUM端的电阻R32,主板通电立即断电

7:BOOT端
     将某一相得BOOT回路电阻取掉,VCORE无变化但该相上下MOS管均严重发烫,且G极电 压降低
    将所有相得BOOT回路电阻取掉,VCORE依然无变化,但是所有MOS关均严重发

网友(点评):
试验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呵呵,请看我后面回帖

网友:
“将某一相得BOOT回路电阻取掉,VCORE无变化,但该相上下MOS管均严重发烫,且G极电 压降低
将所有相得BOOT回路电阻取掉,VCORE依然无变化,但是所有MOS关均严重发烫”
请问原理?曾经遇见过,管子非常烫,板子都变色了,换了MOS和芯片都不顶用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实验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不同的主板。现象会不同。就如叽叽响。有的板还正常呢。上了真CPU就好了。
实际维修中,只需要检测VCC,VID,EN,BOOT都正常,且:反馈和其他的脚位相连的电阻不要损坏,至于,电容的好坏不好测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刚好修一片945G的主板用的就是6566楼主还有没写到的地方。我这板就是老烧一路的上管。而且三路上下管的GDS级对地都是一样的,最后查出就是有一路的反馈电容掉了!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加了大电阻(1000欧)U没供电了,加小电阻(4欧)还是炀的历害。

    最后没办法管子也全换成最大的98N03还是用几分钟就烧那路的上管。最后找到个一样的板上看,晕死了,上面掉的是个小帖片电容!换了就好了,烤机几小时也没烧那管了。

网友:
就是发现现在很多板子VCC VID EN BOOT都正常的情况下,依然没有VCORE的情况
所以才想到实验一下

我是遇到过一些上诉环节都正常,FB也正常,就是没有VCORE的板子
如果再论坛里留心一下
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帖子

这说明,现在的板子,修VCORE部分,需要考虑的因素,肯定比诸如RT9214一类的要多

网友:
AMD就是这样     就如叽叽响。有的板还正常呢

网友:
楼上各位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任何维修,第一步都是外观检查。所谓的外观检查不是普通人的随便看一眼。需要有工厂QC的眼光来看。所以可能很多问题在我这里。我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回#我的是我
那个BOOT因该是自举端。因为NMOD管导通的条件的是G>S,具体的说就是在该电路中对于上管来说需要UGATE输出的电压要高于12V,上管才能完全进入饱和导通。当将BOOT回路的电容或者电阻去掉以后,UGATE的输出将会低于12V。既通常所说的激励不足。因为上管这时是工作在临界饱和甚至是变阻区,这样流过他的电流和他的等效电阻之乘积也就是功率非常大。这就是上管发烫的原理所在。同时因为上管未能工作在深度饱和区,所以其D级输出的电压波形幅度不足,所以造成下管供电不足而引起下管过损耗也发烫

网友(点评):
对这个BOOT多了一个新认识。。。

网友:
就是图中这个小电容掉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
帖子里德第七项就提到了BOOT脚的问题

网友:
BOOT的作用是升压,加快开关的速度。减小关断损耗(通俗的说就是减小发热)。

网友:
实验还是有着现实的意义,的确,很多板子VCC VID EN BOOT都正常的情况下,依然没有VCORE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