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不加电

楼主(2010-06-06):
有台海尔W62的机器。待机0。03A电流。1902没有产生3伏和5伏。22脚供电19伏,21脚5伏,9脚2。5伏就是7和28脚没有电压 1902有点发热换完故障一样。开关上有5伏。这个机器待机有3。5伏电压吗?BIOS有问题回造成没有3,5伏吗?有修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3 5v都是有的 bios有问题 不会造成3 5v没有 ec倒是能

网友:
负载有短路
你仔细查下

网友:
找个图看下.7 , 28脚都是on3_5控制.控制信号由Q23发出.还到了EC

网友:
1902发热,打下 3 5V的电感阻值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机器已修复.刷BIOS就好了 .3,5伏就产生了.开机就亮了.把旧程序写回去就没有3.   5伏

网友:
BIOS也会让3.3V 5V不输出??没听说过

网友:
见过BIOS程序不对没待机电流的

网友:
有的本子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