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BIOS 能刷数据,校正的时候错误

楼主(2010-06-06):
手上有块Intel的主板,怀疑是BIOS程序问题,BIOS是intel  82802ab芯片,拿下BIOS放在编程器上刷,数据能刷进去,校正的时候就出错误,我把图片发给各位大大看看,是不是BIOS管坏了,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49LF004A PMC 49FL004 W39V004   一般都可以,只要容量大小,电压一样就行,就可代替

另:你这是什么编程器,还是E文,我用辉煌TOP2007,全中文界面,很适合新手用,因我就是新手,哈

网友:
是不是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呢·???

网友:
我是来刷分滴~~~

网友:
不用校正,直接跳过去就可以啊,我昨天也爲这个烦死了,后来我直接跳过去 不用校正既然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