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A的LOGO死机问题

楼主(2010-06-06):
联想C430A的LOGO死机问题

一台C430A,据说是摔过了,开机时LOGO时死机,按任何键都没反应,也跳不过去。拆机最小化也过不了LOGO。今天借了个USB键盘,按键倒是有反应,进BIOS时就报警,试了下应该是键盘连键了,但键盘是好的,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测PR26的3VPCU是有4.2V,不知道是这是这里的问题啊,这板子的键盘控制芯片是哪个?

网友:
你还是先做个南桥吧,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摔了加焊一下BGA不行都很麻烦啦.好多都是断线或者掉点.

网友:
一是进水的机子和摔的机子比较难搞,摔的机子一般是桥虚的多一些,特别是带散热器的北桥和显卡多一些,但你的机子像是南桥虚了,你可加焊试一下,不行的话一般是掉点了或断线了,

网友:
谢谢各位,换过IO  iTE IT8512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