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图液晶电视盒,不开机如何修?

楼主(2010-06-06):
我不知道电视盒该放到哪个板块,如有不对,请移动到相应板块。
一优图液晶电视盒,能在开窗口,多分辨率的电视盒,接到手,发现电源已烧。另买电源插上,电源红灯有时亮有时不亮。不论红灯亮不亮,都无法开机。
查电源接口处电压,只有3V。明显电流过大。查主芯片供电的稳压1117正常,但发热很历害。查1117输出脚对地电阻只有一欧。上电时除1117外主芯片AV139B也很快发热。
是主芯片烧了吗?

网友:
1117中间是输出脚,1脚通过电阻或直接接地,2脚输入电压, 当2脚电压为5V,中间脚输出3.3V,2脚为3.3V输入,中间脚输出2.5V;当中间脚对地阻值偏低时,拆了1117,还低拆电容跑线看是否进入主芯片。

网友:
你把AV139B芯片拆了看看1117还烫吗

网友:
应当是av139B烧了。断开所有与1117中间脚相连的电容,还是依旧。断开AV139B,电压就正常了。av139B与1117相连的脚对地电阻不到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