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如何封装SATA驱动到系统

楼主(2010-06-06):
本人想做张有带SATA驱动的系统盘,省得老是要去BIOS里调模式,以前好像有看到过个封装工具,可不知道是什么给忘,还忘高手指点指点,我现在的系统盘没有带SATA如何让他有带SATA驱动的,怎么做

网友:
nLite系统封装软件。

网友:
比较复杂
要找到 软盘加载的驱动
还要再安装脚本里加上相应的语句
具体Google里搜索下 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
试用一下信念小兵的最新封装工具,里面带SATA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