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800UE烧了电机IC

楼主(2010-06-06):
WD800UE笔记本盘不通电,检测结果是电机IC烧掉了,型号是smooth l6284 1.3,买也买不到,只有smooth l6283 1.3
,不知道可以互换不?这是做数据恢复的硬盘,没有一定的把握还是不要试!

网友(2010-07-18):
这个涉及到数据的东西,我个人懂一点点!根据我现在的条件,你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需要数据,你需要找一个LBA, DCM, 固件版号,电路板号一样的电路板才可以试下!一般来说,还需要重写ROM,如果你没有设备,你还是不要轻易动手!一般来说,WD的硬盘是比较容易烧电机驱动IC,但也容易烧主芯片,这种主芯片,没有专业的设备,不能重写BIOS的!祝你好运!

网友:
找个同型号好硬盘反板拆下来,装上,先把数据弄出来在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