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进水

楼主(2010-06-06):
,拆笔记本查看。笔记本进水不严重,只有掌托下面耳机插口那里有些进水痕迹,主板其它状况很好。

  清洗后测量各个M电压没有明显短路,B电压也没有短路。加电试试,主板加电自动触发,电流能上到300多MA,CPU核心没有产生,不跑CPU。

  用示波器测量5m 3m 1r8m都正常,1r5m电压不正常,待机时有1r5m电压自动触发后就没啦。加电触发后测量vcc1r5m-on能正常到达u29 max1540e芯片的31#,再测量u29

max1540e芯片的32#也有3v的B-on控制信号,在此问题已经清楚是1r5m和1r05b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修好这两个cpu电压核心电压应该会好的,机器也应该会亮的!

  更换max1540e芯片故障一样,测量Q2 Q14上管和u29芯片19#都有20v电压,测量u29的20# 1#有vcc5m电压u29的5#没有电压,测量5#已经和1#断线飞线后测试电压都出来了。主板上cpu内存测试跑码正常装机测试ok

网友:
高手你好。我有一个神舟HP640D5的主板。只前进过水。屏不亮。有一个12V的电压没上来。修理后屏亮。我发现在现在主板有电流声。我波波一量电压有杂波。。就连地都有零点几V的电压。请高手给点思路。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你好,高手实在不敢当,先讲一讲我的见解吧,你说的那种情况的确是不好修,一般是电感坏了,还有就是mos管漏电,这是量不出来的,只能听声音,一处一处的换,你说的接地的地方也有电压我还真没见过,要么你量的地方是短线的地方没有接地,要么就是你的万用表不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