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TCL tft1780ps液晶显示器自己实修全部过程希望通过

楼主(2010-06-06):
此显示器从前2个月的时候机主就找到我 说偶然黑屏多开几次开关就又能用,有时候能用十几分钟又有时候能用下一天来,我让他留下来修,他不肯,就要当面修,我只好说这种毛病现在修不好下手,要修的话要留2天,他当时拿走了,过了十几天又来了 说毛病严重点了,我让他留下修,他依然不肯,直到昨天,他拿来说你修吧,这次彻底不亮了。我接电脑试机,发现亮一下马上就黑 但是侧面看没有图像显示,一般黑屏都是显示正常的没有背光就是他这个连字都没有,我想可能是保护了吧,让他放下,拆机,发现此显示器是AOC冠捷代工的,里面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一块数字驱动板,比较简单电路,拆下电源高压一体板,看高压部分,此机是17寸四灯小口高压,屏是双8的LVDS,重点检查高压部分,发现两个高压线圈脚多的一侧 又多个引脚严重虚焊,心中 暗自高兴,烧烙铁补焊,心想找到故障点了就好了,焊接好装上后试验,发现故障依旧,仔细看高压的主要震荡芯片型号为BA9741F,因为我这是一个小县城,液晶显示器还没有多少修的,所以手头上没有高压条,一狠心拆开屏看看灯光是不是有问题,于是一路拆到液晶屏里面把里面的背光板(很厚的一块塑料板透明的)上面和下面的灯管拆下来看看,灯管上面和下面各一组 每组2根,灯管很细 十分小心的拆开外观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都很新,小心翼翼的装回去,用万用表量电源高压没有明显的坏件,按照冠捷的通病维修的方法,把电解电容也都换了故障有点改善,可以亮坚持5分钟左右的样子,费了这么大的劲放弃有点不甘心,上网查资料得知 把BA9741F的15脚对地短接可以解除高压板的保护,于是用维修专用漆包线飞线短接15脚与地,开机试验,只听见 彭的一声巨响,吓死我了,我赶紧断电,仔细一看,原来是电压高压板我没有上螺丝插电试验的时候220v进来经过四只二极管桥式整流后给一个大电容滤波(此电容电压300v左右)是此电容的2条腿和液晶显示器的铁的屏蔽短接了,直接放电造成的,好大的威力啊,居然把那么厚的铁给打了2个坑,还熏黑了,都有点融化的意思了,呵呵,上好螺丝试验 显示器亮了 显示正常,仔细听没有发现异常的声音,烤机3个小时一切正常,连续玩了一个晚上也没有发现问题,断电用手摸各散热片 高压线圈电容 温度都没有太烫的,第二天 也就是今天他打电话 我让他拿走了,跟他报价80,他还价最后以60元成交,他拿走了我维修拆装的时候照的一些照片如下:

网友(点评):
这样的图文并茂,还是少发点好。。

网友:
自己先做个沙发
正在自学主板维修,我现在主要修手机和家电,正在自学电脑板卡维修,刚刚从基地邮购的主板维修光盘,3盘现在看完1盘了 一盘是资料,还差VCORE供电产生电路 就差不多看完了,还从基地买的高级测试卡,安泰信的8205的风枪,那个风枪太好用了,我虽然吹东西比850慢一点但是他是柔和旋转风不会吹坏东西,我很喜欢,我以前修手机几年时间早就用坏过一个了,我自学电脑维修 ,为越来越多的笔记本也打下点基础,基地的光盘讲解的很细致,再加上我有家电和手机的底子,电子元件大部分都认识和会测量代换,工具方面,修手机用的烙铁是936,风枪也用850,所以我现在感觉自学还不算费劲,希望版主给予转正,方便更多的和大家交流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