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换屏换成短路了

楼主(2010-06-06):
T43 高分屏在换屏过程中,开机断电。
在论坛内看到有此类现象的,说是由于屏不对应,造成保险坏。于是拆机量主板,但是保险没坏,显卡背面有短路现象,但无法确定是哪个元件短路。
求助。
显卡

网友:
显卡这里阻值多少 几个欧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原屏接口定义和新屏不一致造成的,拆开看看屏接口电路。

网友:
原屏定义和新屏是一致的,因为换的屏也是另外一台T43上拆下的高分屏,现在对显卡后面的几个MOS加焊后不接屏,能上到1.4以上,但接屏又回到0

网友:
我有台R400的,也是换屏搞成短路了,是高压条上短路了。

网友:
给你个方案 第一是把屏线取下来,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能显示器,如果能 ,那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上的3.3V供电保险坏了,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屏线需要改一下,你用低分屏的话就要吧屏线上的那几个电阻动一下,具体的你可以搜一下帖子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有几个保险看看断了没有,

网友:
屏线拔了 看看还掉电不 可能是屏接口不同 把哪个信号短路到地了

网友:
我觉的你就是 屏供电短路了。 查查上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