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老本,屏灯不亮

楼主(2010-06-06):
修一个清华紫光的老本子。屏灯不亮。测试后发现3.3V的开关线不连,高压板的主供电正常,3.3V的开关线连上主供电就被拉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压是好的 屏线没问题 屏没问题

问题已解决,先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复,这个本子的故障不大,最后查是主板上给高压板的主供电保险不良导致的,那个保险用表怎么量都通,就是有问题

网友:
那都是好的,就外接灯管试下,兄弟你确定高压主供电是3.3V吗,应该是12V或5V吧,你再好好测试,一般确定主供电正常,那就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休眠开关压住的话也会按的

网友:
  屏灯不亮的意思是什么 是没有背光吗

网友:
硬结如何啊

网友:
回4楼
是没有背光啊

网友:
用外接灯管来判断很方便

网友:
做个外接高压条    以后测试起来就很方便了

网友:
先用外接高压板测试灯管!

网友:
用外接的高压板测试灯管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