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 高压电源版问题

楼主(2010-06-06):
昨晚玩植物僵尸大战..刚一半 屏幕全黑了 今天拿店里拆开 无明显故障 更换top245Y芯片 P607芯片 故障依旧 屏幕无显示 但是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不想换板啊 高手帮帮忙..
芯片

网友:
TOP245y是电源芯片 换那个干嘛

网友:
是背光的故障吧 楼主仔细检查下是高压板的原因还是灯管的原因 再说啊 要不也不好帮你 啊

网友: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能正常开关机,只有高压板和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在开机时测一下驱动板能不能发出开起信号给高压板,如能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你查一下有没有信号3.3V..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你查下电源部分12V到高压板在保险烧没烧

网友: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试改高压板试试黑不黑屏。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是哪里问题啊 告诉一下啊

网友:
我用5V的外接电源点 故障还是一样啊 应该不是高压问题 它是电源高压一块板的 高压也不好改

网友:
找一块电压高压一体板套一下,缩小故障查

网友:
楼上的意见都试了 还是不行 头大了 直接换了一整套

网友:
个个人都换板,那还维修干嘛!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你这个故障不想换板的话!维修水平一定比较可以,并且有配件。

网友:
九成以上是高压板上C5707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