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屏暗

楼主(2010-06-06):
联想V450屏暗,进过水,外接显示器正常
升压条电源芯片为785G没资料
现在是19V电压通过一个场管时没输出,G 极电压也为19V
开启信号为2.5V,亮度信号正常
无电压输出,LED不亮
联想服务站的人说换过升压条也一样,是主板坏
我认为是升压条的问题
就是屏暗,外接正常

网友:
如果是去的联想维修站,那里的人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不相信可试

网友:
LED屏不带灯管,你说的升压条是什么?

网友:
  用点灯器试试看 是否是升压条的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MOS管的DS   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真的吗
就是屏暗,拆开时发现升压条芯片有被腐蚀
以前遇到过不接屏线灯管不亮的
但LED的不知道

网友:
我没有通用的升压条
你知道哪有买

网友:
有想过
但怕烧东西
现在想把19V直接长成30V可不知道咋改
大了放不下

网友:
就是把19V输入电压升高到30-40V
LED 负极不是直接接地的,通过电源芯片控制POW1-6

网友:
你只要有一个件在保内,所有检测就是免费的,联想用户是最省心的(进水的属个人问题)。
你可以拿到维修站,让他们测试机器,维修好需要多少钱,买什么报价。一个背光板估计得300左右,如果报的是这个价格,估计就只是背光板坏了。

网友:
联想说要1680啊
是主板坏
可我外接很正常
就是屏暗
LED没亮
联想的人说发过升压条试了,是主板问题
可我量升压条供电,信号正常,就是 没升压电压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1680是进水主板返厂更换的价格。

网友:
可以换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兄弟里面没有啊
全是高压条,没升压条

网友:
如果是LED屏,换一个屏试一下就行了,LED屏高压部分应该和屏是一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高压条,背光板,升压板/条,我们平时说的这些,都是一个东西。
都是通过直流斩波,变交流的装备。

网友:
应该和CRT的二次升压一样
可经过场管时输入电压为19V无输出电压,G极电压为19V
不能画图
亮度电压诃调
开启信号经过电阻到785G的2脚,现在想改电路,直接把19V变成30V,其它6根
线直接接地,没想到办法

网友:
这个屏是141的LED吧  屏的下面有根线,这个屏是外界声压条的。这个机器可以用用141的LCD,高压条直接换成E42的高压条就可以用,这个条子网上应该可以买得到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就知道了呢。

网友:
今天用一块ACER的坏屏升压板测试了,搭了9根线,点亮了,可是找不到亮度控制线,亮3个小时会变暗,重新断开开关线再连上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亮度线没接的关系
托人找这个升压条说要180,这样没什么钱赚了啊,板上有个EN的点有3V,不知是啥信号,开启是PWM点

网友:
我本来准备把它改成LCD的屏,可太难拆,以前也没这样搞过,不知道灯管能否放的下,屏的点厚,这样成本低,一根灯管加一高压条不到20,不过这样否定了联想服务站的主板坏了的说法,有人这样改过吗,能否提供点经验,升压芯片在网上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