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x60插上网线没反映 灯也不亮

楼主(2010-06-06):
求助 ibmx60插上网线没反映 灯也不亮 那位高手帮帮忙
求助

网友:
网卡接口 网桥 系统能认到吗

网友:
网卡系统里面认到了吗?或者根本就不认,就是 如来 也算不出来你什么你什么问题

网友:
网桥可能性大殿

网友:
首先要看系统中认没有认到网卡

网友:
有可能是网桥坏了你还是换个网桥看看吧。

网友:
可以打下网桥的信号线阻值。。我修个X61就是网桥坏了。。没的换。。飞了二根线OK。。

网友:
网卡接口和网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