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邵阳E280S

楼主(2010-06-06):
我 今天换了一块新板,一开始没装光驱蓝屏,以为是内存的 问题,搞了一下内存,还是蓝屏,重装系统,装上光驱就开始掉电了 ,现在拆了光驱还是掉,请各位大哥出点建议,谢谢!

网友:
才换的新的,就直接换一块就行了嘛,你弄了到时候人家也不好给你报的。

网友:
说的详细点,电流到哪里就掉。

网友:
新板可能会有问题,淘宝上买的吧,,,淘宝买东西有时问题也很多,,

网友:
  新板索性就让卖家给你保吧 学技术有必要用新板吗

网友:
开始这台本严重短路,定了主板,来测主板OK,没上光区蓝屏,后上光区就掉电,卸了也掉,电流跑1.12A掉电重起,小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2A就掉电重起

网友:
换处U看看,不行再换一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