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 键盘和触控板都用不了

楼主(2010-06-06):
HP NX6130 键盘和触控板都用不了
请问是哪个芯片控制的啊?
知道的大哥指教下吧

网友:
都由EC控制。

网友:
一般都是KB吧

网友:
键盘和触控板  可查EC

网友:
可以加焊EC看一下

网友:
原来真是EC问题   换了一个  OK了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