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不开机。哪里坏了。急啊。

楼主(2010-06-06):
接了台A3000本本,有时候能开机,用下就死机了,就在也开不起来了,有19V进,开关那里也有3V,网卡以前给雷打坏了,没拆那些坏的下来,会不会有影响啊?哪位高手有修过啊。
华硕

网友:
我是新手。对本本还不是很懂。请教高手了,A3000一般没电到哪里会引起。

网友:
先把网卡拆下来在找电路图查开机电路

网友:
坏元件会使板上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能排除温度问题吗 能排除软件问题吗 如果能 查ec和南桥开机线路

网友:
接口芯片损坏会引起不触发 触发后的不跑CPO 内存 显卡 都有可能是接口芯片损坏引起的

网友:
雷击坏网卡芯片的同时会损坏南桥的!

网友:
换掉南桥旁边的两个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按打雷的流程分析维修撒 网卡取了 实在不行把南桥也换了

网友:
先取下网卡,网卡坏了也会影响南桥工作的!不行的话!换南桥!既然有时候能开出来,估计也就是网卡的事情

网友:
我搞过一个A3000的机器跟你说的差不多,开始我以为是南桥挂了,换了几个还是不行,后来在论坛看到说是MINI PCI插巢旁的一个小电容发霉了我换了就好,这是通病
你不防试试

网友:
有可能网卡打短路了,先把网卡拆下来再上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