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英主板SF2/648D小板维修忠告

楼主(2010-06-06):
今天客户那过来一块主板说点不亮.拿过主板大概看了看,品牌机845主板.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没有什么明显烧坏出,板子还是很新,接下来开始维修,由于客户之拿过来的板子,CPU 、内存都没拿,顺手就那了一个赛扬1.7CPU按上去就试了起来,一摸CPU、连个桥、各个大芯片都不发热。又拿起表就量了起来。一量CPU的供电只有9V多。看来出在供电上,。。。。。。。几个小时过去了,关于CPU供电的元件都整过来了,可供电还是上不来。最后到黔驴技穷之时,又拿了一个2.4的CPU一试亮了,CPU的供电也上来了1V多哦。我晕哦,马上上网上查,一查才晕呢,此板子为方正品牌机精英主板SF2/648D小板,根本不支持一代的1点多的CPU。唉、、、、几个小时就这样被过去了,。气得我没法说啊。。。。此板子资料具体如下望以后大家不要走次冤枉路。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bios有关系

网友:
865也不持老核心赛扬和奔4

网友:
这个板子不支持willimate核心的老P4、CY

网友:
看来修理也要有几个CPU,要不,你修的主板也得“故障”啦!呵呵!哈哈、、、、!

网友:
这个主板上赛扬1.7 核心为0.95V。。我之前也以为是CPU核心供电出问题。后来遇到两三块这样的才知道是主板不支持C1.7

网友:
哈哈  我今天也遇到了。  要上2.0以上的才可以

网友:
测试CPU 都是可以抵挡CPU高档板子   不可高档CPU 抵挡板子啊

网友:
这款板这几天我修过好几块了,都是开机不跑码,加焊CPU座与刷BIOS,再不行就换IO就好了

网友:
一量CPU的供电只有9V多。看来出在供电上,。。。。。。。??
lz是不是0.9v把?

网友:
-  -   应该不会吧 ,主板我一样的上1.7能跑吗。也能亮